联想旭日410A 点不亮 跑4E 非显卡和BIOS问题..

楼主(2010-11-08):
求助中.. 一开始以为是显卡 直球了不行又换了显卡还是不行 跑马4E 论坛上有人发过这种情况 但是最终都没人说结果 BIOS也刷过了 问题依旧 请高手们指点迷津!!!
显卡
点不亮

网友:
你用示波器测试了吗 看看是不是过了内存了啊

网友:
红尘一笑哈哈
的帖子
都跑4E了 内存百分之百过了啊.

网友:
测试卡只能是个参考,看下内存供电是否都正常啦,看下跟北桥的数据线,做下北桥

网友:
lijianfuwx
的帖子
北桥加焊过了 要不明天换个试试吧..

网友:
那就查查南桥,PCI总线,还有声卡。

网友:
跑4E。修到过南北桥都有坏的。要说是桥问题的话,北桥几率高点.

网友:
换个CPU试试先

网友:
修过一台被雷击的,网卡坏了,好像也是跑4E49.去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
南北桥CPU都换过了 问题依旧

网友: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今天换了个显卡7400T的也是跑4E,原来是7300的,开机有时亮机有时有背光无字。觉得还是显卡没做好,把下面全部顶好,上面压了个硬币。往里面吹了点焊膏,加焊一遍,搞定了。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呗!

网友:
开机摸下板子上,看有没有地方比较烫的,

网友:
跑4e一般是显卡27M晶振的问题,用示波器打它波形看看

网友:
跑4e是在读取显存呢 加焊下显存我碰到过跑4e花屏 加焊显存好的

网友:
你应该试一下加焊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