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流到1.8A时就掉电是那里的问题

楼主(2010-11-08):
神舟 承运S263D笔记本电脑电流到1.8A后就掉电,请问是那里坏引起的。

网友:
这个破机器 毛病多的要死 听到就头大

网友:
怀疑CPU温控 或 VC电源管理IC虚

网友:
掉电故障不好修,不好查,原因又多

网友:
原因很多啊,看下显卡 ,cpu供电

网友:
是AMD的cpu吗,神粥AMD座子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慢慢查了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   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