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板上植珠,内存维修战果

楼主(2010-11-08):
帮一朋友修机换下的内存,人家不要的东东,今天没事学着搞2代的内存
              1 上机测试,测试卡全亮,没有安信哥的技术好,修不了,NND郁闷啊,想着反正没配件就当配件用吧
              2 上机测试第一个坏了,然后风枪狂吹一会,冷了测试他还不听话,换吧,然后找来俺的钢网,去全红的内存上面拆个颗粒准备往上换,钢网放上去,晕,颗粒两边还冒出两个小点,,,于是想了个办法,把钢网反过来,往板子上植珠珠吧,,然后放上颗粒,狂吹一会,上机测试,晕了,还是不听说,,,心凉了,看了一下内存NND假kingSton,,想着就算假的,也能用啊,不死心,会不会是个坏的我装上了,然后又拆一个,再装上,这次上机测试,OK,心里舒服多了,唱着歌弄下一个。
            3上机测试第八个灯亮了,直接拆了,装上一个OK ,没意思。
             4    上俺的机器测下,第六七八全亮了,先一阵风枪狂吹,上机测试就一个七不听话,拆了重装一个,再测OK。
        到此为止,全红的拆配件了,其于全部搞好,好情心个好啊。

网友(点评):
另辟蹊径,赞一个

网友(点评):
呵呵,第二个安信就此诞生了。

网友(点评):
yong 用测试卡2005搞的?还有手脚麻利点。珠珠都不要植,直接联颗粒带珠撤下来,这样还要安逸

网友:
反扣处理的方法不错。不知成功率如何?

网友:
原来这样也可以呀,  二代内存还没杀好过,  要试下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温度弄好,不要把板了吹起泡就行了

网友:
强中自有强中手,厉害.

网友:
请问下楼主,温度上的是多少,风是多大?

还有,楼主都是把所有的植株都是直接植在板上吗?不植在颗粒上?

网友:
楼主的测试卡是怎么样的?没见过

网友:
有新意,经常听人家说不能有点没办法装,反过来是办法。

网友:
有才,不过颗粒往上焊的时候对脚位 好不好对

网友:
内存坏了!就重值就好了吗     成功率不知道怎么样啊!

网友:
呵呵,LZ用的是内存测试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温度360左右,风调的是最小的。我不是不想植在颗粒上,而是内存钢网放在两边有凸起的颗粒上,植不成事。我贴子里面已经提到。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内存板上有对边的线,跟南北桥,GPU是一个道理,只不过珠子是在板子上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楼主,我知道了,刚才有看你说的凸起颗粒那句话,只是看了半天,对照着图一直没看明白!

网友:
可以用这种方法做桥试试

网友:
厉害,焊盘真就不会给吹翘起来

网友:
修内存比较麻烦的,看到换芯片头都大了。楼主厉害

网友:
不错继续努力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俺是新手,下次也要照葫芦画瓢。哈哈!楼主用来装内存颗粒的工具合和俺的一样。

网友:
大哥你用的风枪,什么风速,温度,旺告知,
你这诊断卡没见过,什么东西

网友:
诊断 卡多少钱一个,我也想去买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诊断卡淘宝上有,可以自己去看看

网友:
内存测试仪效果咋样,开机黑屏或开不了机的内存能不能测出来。搭配的是不是富士康915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不想要工具上花太多的钱,用RST就可以了,这个工具可以检测不开机内存,我搭配的是富士康915主板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诊断卡当时好像是三百多买的,现在记得不太清了

网友:
刚开始修2代的时候考虑过要买这个玩意,不过后来光买了个测试主板。能不能共享一下这玩能带内存的比列是多少10条能测出几条来。这种主板的BIOS也专门刷过了吧

网友(点评):
我的主板加波波机还有其他设备。不过都是土炮便宜的东西,市场上所有破内存都能9.9成检查出问题所在。REG 打印机与交换机等等内存除外。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据我用着,还没有不能带动的条子,主板BIOS你买卡的时候人家会送你一个刷好的BIOS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么牛啊,所有二代内存都能带进去?

网友:
强大  又学一招

网友:
植锡网放在芯片上 植好珠 网不拿下了,真接吹就行了吗?

网友:
把内存颗粒当手机的BGA来植,方法应该大同小异吧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像楼主学习下,本人还没修过二代内存

网友:
看你搞真羡慕哦..

网友:
这个办法好 以后试试

网友:
有机会 我试试 这种杀法  太另类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什么  测试卡啊    有图片么      给看看啊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

网友:
焊接技术不是一日尔语的。

网友:
果然你也是维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