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10m

楼主(2010-11-08):
接一台dell  510m笔记本,客户反映com口不能用,其它都正常,想请问各位,怎样判断com口的好,坏。在线等,希修过的大虾提供思路

网友:
那种口怎么还有人用呢,看图纸呗,看哪里不正常

网友:
没找到图纸

网友:
要找个带COM口的设备啊,COM口有独立的芯片的。

网友:
从没修过COM口,也没去看过他的图,怎么还有人用这个

网友:
先看看一下接口有没有坏呀,没有的话可能就是其芯片坏了,还有请问一下楼主你那COM口有多长时间没用了,如果时间长的话也有可能是接口内部氧化了。

网友:
测测COM芯片正常不!   不行就要早个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