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主板COMS电路怪问题

楼主(2010-11-08):
COMS针脚接CLEAR SOMS ,2-3针拔掉跳线帽能跑吗 按复位还是跑D1 D0,拔掉电池也一样 拔掉在装上能跑吗 ,按复位还是跑D1 D0 换,了1117换了 ,肖特二极管, 换了 102电阻 ,加焊I/O 69脚 ,加焊南桥 ,刷了BIOS 还是一样 ,测的跳线帽的电压是3.3V ,I/O IT8718F69脚VBAT 3.3V ,电池3.08V ,1117输入5V, 输出3.4V ,控制 2.15v ,32.768KHZ晶振 1脚0.3V,一脚0.2V, 用红外线测温仪测的南桥温度44,度室温22度 不知道是否是南桥的问题 那位高手能帮忙解释下

型号是精英G31T-M REV:1.0

网友(点评):
我看了半天 只看到你说主板CMOS电路上的元件都被你换过 而且都是正常的 希望楼主把板子得具体故障说清楚

网友:
看得真辛苦,能不能加些标点?老实说,你的帖子我才看了一点就不打算向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