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铭主板的桥供电原来是什么芯片

楼主(2010-11-08):
一致铭主板,型号为*****N15P,主板在其它地方修过,诊断卡一闪一闪的,桥供电芯片烫手,现在的是3055,不知道原来的芯片型号是什么?

网友:
可以换个06N03上去 如果桥还是烫手 最好重新植珠

网友:
测一下桥供电是多少V这种板桥供电不良也会一闪闪的用06N03代换试试。

网友:
RE: 致铭主板的桥供电原来是什么芯片(已解决)

不好意思忘了回复,谢谢大家,换了06N03后果然好了。是不是06N03跟3055的阻值不同而引起的故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