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用适配器一切正常,用电池花屏

楼主(2010-11-08):
海尔W66 集显,945的,,,,用适配器一切正常,用电池花屏。。CPU,内存,,硬盘,,系统,都换过了。。。电池能正常充放电,不过就是用电池供电的话,过一会就花屏。
cpu
硬盘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那里的电容啊?

网友:
不知道 楼上的 说明白点

网友:
这问题还没遇到过呢,期待楼主的最终答案!

网友:
睿捷笔记本
的帖子
请问一下应该是哪里的电容问题呀,是CPU吗

网友:
W66修得最多的还是显卡,这问题还是没遇过

网友:
不会是桥的问题吧,前天修了一台海尔W66的花屏,是7300独立显卡,做桥OK。

网友:
集显的啊,,,用适配器,一切正常,,用电池,,一进系统,过一分钟左右就花屏了

网友:
楼主 电池和电源一起用会不会花屏,如果用电池会花的话 会不会是用电池的时候显卡供电偏低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