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A590充电慢

楼主(2010-11-08):
我自己的佳能,好好的在别的相机里可以使用的电池,在我的相机里就提示电池电力低需要更换电池。打开电池盖板然后再盖好就不提示又可以使用了,拍完一张需要充电几十秒才可以拍第二张。就是刚刚充好电的电池也是这样,排除电池的问题。望大家提示下我修好他,自己就是干维修的,不想去相机店被宰

网友:
佳能什么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标题就是啊,A590啊,知道你就是搞相机的,帮忙提示下吧

网友:
在外接电源接口附件,有一个六个脚的IC,IC连接有两个电阻,其中一个变值了,原值250欧,你这情况大概变值为100欧左右,在板测量的数值,更换为250欧就行.

网友:
能告诉我这个IC和这个电阻的型号或编号吗

网友:
电阻好像只能变大不能变小吧

网友:
我那里记得这么清晰的元件编号,呵呵,你把主板正反面图片发上来吧.我圈给你看就行.

网友:
这是佳能A系烈相机设计的缺陷,网上早就有网友提供换电阻解决的方法,去搜搜吧。我的A570也同样改了。效果还算理想。

网友:
回复 网友B:

能告诉我你是怎么改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朋友,看了你的提示,在网上搜了下,资料还真不少。按照网上的提示,。我昨天成功的摘除了R2,590比570还要复杂些,本来在一个废的显卡上找到了个224的电阻,可惜个头还是太大,没有办法就放弃了。不过这样的效果也可以,至少可以使用了。在此表示感谢,希望你能看到。

网友:
搜    这个:

佳能A系列相机电量误报的深层分析和解决办法

网友:
我看的就是这个

网友:
不懂这行。。。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