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神州G31主板?

楼主(2010-11-08):
  今天又碰到一片主板了。。客户报来一台神州品牌机。。主板为红色的G31。客户说是前一段下雨打雷打主板打坏了。。我打开里面。拆掉主板。外观没有明显的烧的迹象。但加电没有待机电压。。第一直觉就是可能网卡芯片坏的。。便测量1117。。对地阻值才10多欧。并且1117发烫。SB发烫。一想可能网卡或者SB短路了且5VSB也是对地10多欧。。。便先把网卡拆掉吧。。以后触发了。跑码正常。。但是还是有故障拆掉网卡又重新做上一片网卡。。跑码正常了。。进系统也正常。但是5VSB还是阻值10多欧。并且1117和SB还是发烫。。(属于那种手就不能摸SB一会就烫的很。。在加电不开机的情况下SB和1117都发烫也就是待机下都发烫)
  并且1117中间供电脚对地10多欧。SB和1117发烫厉害。。但是系统运行还是很稳定。。网卡和声卡都正常。。就是有一点。USB不能用。。我测量了USB的供电和数据都正常。。是否南桥供电有问题。我测了南桥供电和PCI E 供电没有问题。。。
  书上说的。。如果待机1117和SB发烫。。在拆掉网卡的前题下。就可以断定SB  挂。。。。这是为何的。。。工作进系统都稳定。。没见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我测了有一块正常也是神州G31的板子。。1117对地是300多这正常。。。但这片就不正常。。加电时1117和USB都发烫。。但进系统声显网都正常。。就不知为何了。。

网友:
神舟的主板问题都比较奇怪!

网友:
1117肯定坏了 SB5V都10多欧 先拆掉1117 看中间脚 如果还是10多欧 那么南桥内部损坏

网友:
我到问你一下,我没看到你测1117三脚的电压各是多少,SB的供电是多少。USB的电压正常又是多少。如果这些电压都是在正常范围,那还是发烫,但又能正常工作,那我就只能怀疑你的表有问题了。如表有问题,那电压就不正常。

网友:
坚果 坚果 坚果 坚果 坚果

凌寒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应该是南桥也坏了。

网友:
  南桥内部可能有轻微短路

网友:
把1117拆下来 量3VSB那端如果还是10欧的话 很有可能是SB挂啦

网友:
测USB数据线有值偏低的就是南桥坏,没偏低的把网供电部分元件一起拆。

网友:
南桥为软击穿。坏了。加散热器也用了了多久。换了吧

网友:
我测了USB数据对地正常。1117供电5.2  3.45 2.20  正常。SB供电1.5。。3.3  1.2 应试也正常。我换掉5VSB给SB供电的电阻。5VSB阻值就KO了。。385欧。。应该是SB软坏。。使用不多少时间了。。不过我昨天测试一天没事。主板工作还是很稳定。。用到什么时间就什么时间吧。。

网友:
肯定是南桥挂了换吧

网友:
这种USB都用不起了,你还想撒子也,直接换南桥撒。

网友:
换南桥保险的,USB要的

网友:
SB的软故障多点啊

网友:
应该是SB软。。。我量过了。。

网友:
USB不能用,就这一点,雷击的
SB应该USB模块挂了

SB挂了,换SB吧,顾客不舍得加钱,装个散热片,装个PCI转USB拉到
鉴定完毕,
楼主河南哪里的啊,老乡,3月没打雷了,现在维修真不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