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6S有CPURST#,电流一直往上飚

楼主(2010-11-08):
华硕F6S,有CPURST#,开机电流直接从1.2几A一点一点飚到1.6几A,电流都是往上跳,没有正常的上下跳。

CPU供电有1.2几V,七条VID线都是通过0欧电阻连到CPU的,其中有一条阻值比其它小10欧,其它六条相等。这会不会是CPU供电芯片问题?

另外GRLREF,H_VREF都有正常的0。7V,北桥其它前端总线补偿电阻都正常,打CPU测试灯都正常,打内存阻值卡也正常。

八条DMI线,在板上找到有五个测试点,一组两条阻值是260,二组一条260,一条没有测试点,三组一条是240,一条没有测试点,四组一条是240,一条没有测试点,这样算是正常吗?

由于没有示波器,没有什么思路了。哪位指导一下。

网友:
测一下BIOS有没有被选中,有的话写一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