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内外接不显

楼主(2010-11-08):
一台HP cq40
笔记本
送修时有人摔过,屏全部碎了,拆板后发现不触发,把不触发修好后,一直不显,内外接都不显,量显卡与北桥的耦合电容阻值一样,但测电压过程中,北桥这边有电压,靠近显卡这一端电压,屏接口量也没有色差信号输出。显卡加焊了两次了。不知道到底是显卡问题还是其他的信号出问题了了。
笔记本

网友:
不显的原因太多了,不一定就是显卡的问题,还有摔过的机器BGA下面容易掉点

网友:
是呀,我今天把显卡取了重植了,故障依旧,现在显卡的供电,与复位电压都有,就是耦合电容与色差相关的信号没有电压。

网友:
CQ40的机器CPU有两种 故障也不相同 大小写的指示灯有没有亮。如果亮了 重新做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