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7200-b-n-a2和go7200-n-a2一样吗?

楼主(2010-11-08):
一台dv6000的机器上的显卡是go7200-b-n-a2 能和7200-n或者110的通用吗
显卡

网友:
不通用吧,一个大芯片另外一个小芯片,大小不一样吧

网友:
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
如果大小一样可以试下,等楼主结果

网友:
晕 先看规格大小啊 然后看前缀 后缀一般没事 再看锡球的分布规则 谢谢

网友:
昨晚发完贴看了看各个芯片的图片 从图片中判断,肯定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