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0-11-08):
屏是神州一体机上的,现在改屏,屏尺寸是15.4的,用的2025的驱动板,程序写了好几个,但都不行,哪位大哥,给个程序,把我试一下,在这先多谢了!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的帮忙,想再问一下,我的屏是双6的,你这个程序能用吗?

网友:
非常感谢版主的帮忙,15.4的屏已经改造成功,就用的版主的程序!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如果换屏的吧!驱动板都要刷程序吧!怎么刷呢,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