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G31T-M7不过内存

楼主(2010-11-08):
  G31T-M7,最开始是无法触发,被保护,拔掉4针12V的电线可以触发,怀疑CPU供电电路有短路。测得一MOS上管击穿,更换之。再测,不短了。上假负载,无Vcore。直接上CPU,能跑码,D1-D3-98-E0,不过内存。Vcore1.35V,北桥有VTT1.2v,南桥供电正常,内存有1.8V、0.9V,压过南北桥和CPU,皆无果。现在不知道如何继续查下去,大家帮忙给个思路。

网友:
查91 92 184脚应为3.3V电压 内存6个时钟 换IO 北桥

网友:
刷BIOS,试一试

网友:
SMBUS总线正常吗?

网友:
D1-D3-98-E0   BIOS资料坏了。

网友:
BIOS资料丢失啦 刷一个先

网友:
上800外频以上的内存试下

网友:
你上什么CPU的换个430试试

网友:
不过内存的    不怎么好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该板的CPU是775。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上内存的时候就是D0。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出现BIOS资料不行而档内存的吗?

网友:
常常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119、120两脚电压3.3V,238脚电压也是3.3V正常。内存6个时钟都是0.9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该BIOS是25X40VA17,新的BIOS,我的编程器刷不了啊。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的话加焊下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E:

用的是DDRII800的1G内存,连667的512内存也用过了,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775CPU,换个了也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F:

刷不了,编程器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