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P800-X开始不触发,后来出现D1-00循环代码

楼主(2010-11-08):
  今天修华硕P4P800-X,昨晚客户拿过来,最开始的问题是不触发,受保护。因昨晚太晚到下班时间,所以先放着没修。今天试着将CMOS跳线和旁边的CHASSIS跳线清零,可以跑码,哗,还正常亮机。心里那个激动啊,这真是神修啊。装回机箱,进系统,刚开始OK,后来出现D1-00循环代码,经常不稳定。
  有时可以正常进系统,有时就D1-00循环代码。而且进BIOS退出或进系统重启,皆出现循环跑码。试刷BIOS皆无果,而且更糟,直接00不跑了,刷回原来的。换了I/O之后,可以正常跑码了,而且进BIOS退出和重启没问题。但出现有时无法认硬盘和BIOS设置不保存。试了几次都一样。后来,测CMOS跳线和电池,发现电压偏低,取电池下来测,没问题,用小刀刮一下电池座,装上,OK。进BIOS设置几次之后,一切问题解决。

网友:
多少电压才算低

网友:
内存供电正常吗?

网友:
电池座有锈灰,引起的故障

网友:
CMOS电池座接触不良

网友:
电池座内脏污引起故障 下次修板的时候可以先给板子打扫一下卫生 可能真的出现神修的先例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测得时候出现1点多,明显偏低啦。正常的通常都是2.5-3V

网友:
因板子脏而引起的故障是有的,但是相对来说很少,所以平时也不搞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