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3850不能读写BIOS

楼主(2010-11-08):
今天接了一个HD3850显卡,故障现像是通电,不亮. 目测无掉件,GPU,显存供电都正常.用ATIFLASH 测能正常识别GPU,BIOS芯片型号. 备份BIOS,发现备份的文件为零之节
换个好BIOS,也不亮.再备份还是零字节
测BIOS芯片,供电3.3,测SI,SO,SCK对地阻值都一至,跑线路都接一个330电阻到GPU. 加焊GPU,故障现像不变
ROM芯片可以确认没问题,用编程器能正常读取BIOS资料. 资料用RABIT打开是正确的
现在不知道从哪下手了,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先确定你的DOS工具 我以前用的MAXDOS7.1能备份NV的 ATI的就不行 后来换了矮人就可以了

网友:
GPU问题,碰到过一次了,重植GPU看看,如何不行就只能换GPU了。HD系列的GPU坏得多哦!

网友:
你有什么命令备份不会用错了吧?

网友:
应该是GPU空焊了,把GPU取下重新值过,再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