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8主板掉电

楼主(2010-11-08):
nc68主板掉电,客户刚拿来时候能点亮,后来过了几分钟就掉电了,以后怎么试都不行,但发现不插上12V小拼头上不上CPU都不掉电,查了不是CPU供电这块的问题。特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
换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CPU供电既然没问题 测量下北桥供电 AMD的单桥板子最容易虚焊

网友:
把桥做一下

网友:
可以是电源芯片供电不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各位,已修复,仔细观察发现为桥的供电有问题,换1.2V供电管OK

网友:
这种情况有还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影响

网友:
主板有短路。 重点查VCORE电路

网友:
       要么电源管理芯片要么北桥    估计北桥几率大些。

网友:
查cpu到北桥的1.2v供电有没有产生

网友:
我想说的是,象楼主一样问题是怎样解决的。要把答案告诉帮忙过你的大家。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