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承运L730T笔记本显卡问题

楼主(2010-11-08):
  接到台神舟L730T笔记本,开机无显示,拆机后确定是显卡问题,加焊后开机时屏闪一下,没显示。估计没加焊好,再次加焊。亮了,不过一到神舟那个界面时有许多竖道。不过进系统后没事,也不花屏,看看网页什么的没有问题,屏保一启动就能看到有许多竖道,难道显存也有问题,这可麻烦了。正面四块,背面四块。晕了!定位吧太麻烦,只好一个一个加焊试下了。问题依旧老样子。只好重植GPU了,焊上后,和刚开始的问题又一样了。又加焊了一次,一样,不知道该怎么下手了。大家看看这个本本还有救不?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 显存是什么牌子的?也有可能在加焊过程中动了显存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不良呢

网友:
查看显卡旁的排阻,排容之前我修惠普也是排阻其中一个阻值变大十欧左右有点花屏,换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