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经常换挡,二极管档经常接触不好,有什么解决办法?

楼主(2010-11-08):
买了两个多月的表就这样了,量压降误差很大。。大伙们有什么解决办法?

网友:
使用了质量差的V型弹簧片。
拆开后自己纠正一下,小心不要板断了。

网友:
根本做法还是要换表。楼主这表才用2个月就这样了,质量这么差的也不多见!

网友:
把表拆下来用酒精清理一下并整一下形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上点变压器油

网友:
表质量  不是十分好吧
  换块  好点的
论坛卖的那个不错  正在使用

网友:
你可以买两块表,一块打到20V挡,一块打到二极管挡,那样就不会坏了,
现在你是情况最好就是换表了。

网友:
用绝缘硅胶在上面摸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
一直在模仿,从未超越过。。。。哈哈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常见了,不知绝缘硅胶什么样,只用过CPU的散热的

网友(2010-12-17):
应该上点绝缘硅脂,可以延长不少使用时间,开关转动的感觉也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