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全汉电阻型号(已经修复)谢谢大家

楼主(2010-11-08):
求全汉这个电阻型号

R15上方那个电解电容失效引起(10v1000微法),一定要换掉

D304=13007 两个烧毁了,保险烧毁

7500用494替代了

D304附近2个限流电阻

还有个别电容都挂了

网友:
又是全汉!好熟悉的画面啊!不会是拍照了我的电源吧?连坏的地方都和我的一模一样!啥也别说了,缘分啊!不过我的已经修好了,电源不在身边,明天我来救你,呵呵!

网友:
只烧了R19 ? 场管没事? 见过场管坏了才连带把电阻炸了

网友:
回来了,查了一下,此电阻编号为R15,阻值为2.2k,烧毁原因为辅助电源给7500的12脚供电升高为60多v,是由于图中R15上方那个电解电容失效引起(10v1000微法),一定要换掉,另外7500估计也保不住了,换掉,我的就是这样,祝好运!有问题可以再问

网友:
谢谢你啊

我的是顾客不关插排
烧毁了

查完:
R15上方那个电解电容失效引起(10v1000微法),一定要换掉
——————————————————————————————
很有道理,因为此电源很好,便修了下
D304=13007 两个烧毁了,保险烧毁

现在是有绿5V待机,紫色5V也 有(供给IO.南桥的对吧?) ,不触发

网友:
耶  我的也是全汉 也是电阻烧的发白 无法辨认(有贴为证) 不过 我的全汉R15是2.7K  应该是正常的范围

网友:
这个电源是不是有通病,都烧这个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