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笔记本开机报错2010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1-08):
今天修了一台T43开机报错2010每都都会看到要按F1进BIOS设置要按ESC才能进入系统过一会就自动重启了是什么问题呢在线等

网友:
不是原装硬盘,要换日立硬盘

网友:
谢了我想也是

网友:
不是这个问题吧    解决没有  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刷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不是IBM的认可硬盘引起的报错 原则上要刷 硬盘微码 但是有很多方法 1:降BIOS。 2:刷微码(这个麻烦 不一定可以找到微码)。3:如果客户不介意 再BIOS设置下 自动会跳过报错 不用按F1 。 以上几点具体操作 直接在百度搜索 T43 2010 答案一箩筐 谢谢

网友:
降低BIOS,好像1.02版本可以

具体的,进IBM网站有下载的,中文的没有,进英文的.

网友:
不是原装硬盘,刷低板本的BIOS可解决

网友:
那为什么会时系统后自动重启呢我觉的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