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蓝屏,USB不能用,请教各位高手这是南桥坏了吗?

楼主(2010-11-08):
请问高手,我今天修到一台机,开机蓝屏,USB不能用,听说在坏之前USB可以用。请教各位高手这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
代码是什么?

网友:
可能性不小

网友:
先做系统 再考虑南桥

网友:
如果是这样。 你可以先修USB 不动这个故障。 修好这个故障。估计蓝屏也就好了。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48M时钟没有没到南桥呢

网友:
先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如果是一个口不能用就换掉这个,都不能用南桥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照你们说 的,应该就是南桥了。应为USB全无用,系统也无法装

网友:
前几天我遇到一台,USB被禁用了,所以所有的USB接口都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