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大来帮我看下 航嘉电源背面炸个8个电阻

楼主(2010-11-08):
航嘉电源背面炸个8个电阻  保修没断还是通的 有一个管量是穿了
想问一下这8个电阻的型号 还有什么原因会炸它们, 发现好多航嘉都是炸这个
忘记说电源型号了 BS-2000

网友:
我也有几个同样问题的电源,希望有知道的朋友来指点下,同时也希望楼主从其他途径得到资料的话可以传上来,多谢

网友:
贴片电阻坏这多,没有什么修头了,新电源要不了多少大洋。

网友:
找图纸,定阻值,再找贴片电阻,哇!太麻烦!
贴片电阻坏这多,没有什么修头了,新电源要不了多少大洋。

网友:
这个电源又不贵···这个修都嫌麻烦了 还找这找那的。。。

网友:
可以练练技术
  、没事时候查些资料
  如果是客户的  那还是算了

网友:
这个不找资料或找不到相同的电源真是没法搞

网友:
看用什么芯片电路,和其他接近的电源比对一下

网友:
楼上的都是答非所问,人家问元件型号,一个个都在这里说不修,这也不修,那也不修,那你们学技术干吗?LZ你把这个电源的IC型号告诉我一下,我把我的航嘉拆开来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
10楼 朋友说的在理, 搞这个就是练练技术。
回头我找找发上来

网友:
十楼说的对。现在都在灌水、拿到分就跑、一问题都解决不了、楼主把型号说出来、我报给你

网友:
应该是推动电路,找标准图纸对比,应该找到相关的参数

网友:
R2=221 R3= 512 R4 =151 R5=102 R6=272 R11=2R2 R12=2R2 R13=2R2 R14=272 R15=2R2 R16=R17=2R2 R18=272,一般都是这几个,没这么小的贴片,特别是2R2网上买那么几个也麻烦,主板上又找不到,我这有两个还没修呢

网友:
一下烧掉这么多贴片除非找到相同型号的或者图纸才好修,参数有了找齐零件又是个大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