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新装一系统,老提示超过显示器频率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11-08):
各位大侠们:今天为用户装过系统之后,重启计算机,发现超过频率,不能正常使用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能否说的清楚一点

网友:
可能显卡驱动没装对.

网友:
你好,我也有碰到过,正常情况下是分辨率设太高了,我遇到的是比较奇怪的,是装系统时或正在用时,突然说超出显示器频率范围黑屏,我的主板是“单桥的”联想L690主板,最后发现是集成的显卡有点问题(太热了),桥上加一个风扇就好了,谢谢!!!

网友:
你的刷新率现在是多少?液晶还是纯平?

网友:
我用的是自动判断应该是1027*768,刷新率75

网友:
上边错了一个数字,更正一下应为1024*768为纯平显示器

网友:
刷新率超过了他的 范围  系统加载显示器是即插即用的  很多只支持60hz

网友(点评):
就是这么修复,

网友:
电脑启动时   按f8  进高级选项栏   选vga模式     把分变率调一下

网友:
同意支持9楼的说法,最后就是重启计算机和9楼说的一样计算机就不在显示超频了,9楼兄弟顶你一下

网友:
同意支持9楼的说法9楼兄弟顶你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不过好简单,跟九楼的做法一样。很容易解决问题的。楼主你试下吧。

网友:
安全模式,频率降下来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个是系统安装的时候分辨率错误应该是显卡驱动没有打好
了。还有就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纯平的应该没事啊

网友:
同意9 : 电脑启动时   按f8  进高级选项栏   选vga模式     把分变率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分辨率和刷新率是进VGA模式的好不好

网友:
开机按F8       进入高级选项        选择VGA模式         把分辨率和刷新率调下       17'的就调到1024*768就可以了     其他的就要看显示器怎么支持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可能是电脑识别错误

网友:
设置一下分辨率,,就可以了啊

网友:
可能刷新率过高

网友:
我碰过,重新装系统,起动后屏幕显示超频,查不出原因。。。询问一下朋友们,换了一个低版本的系统,问题就解决。。。。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有时一些老机子,装新版本,确实就是这样。技术就是这样,有交流才有提高。

网友:
这个刷新率屏幕有点闪呀,我一般采用的是70HZ以上,屏幕就没有闪烁的感觉了。

网友:
显示器不支持的了。

网友:
可能吧,如果是液晶的或许就不会出现了吧。

网友:
我们一般装好系统,就把刷新频率调到60

网友:
一般的老机器都是60HZ的,七十五就已经很好了~!

网友:
一样的问题
大家解决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嘿嘿

网友(2010-12-10):
看来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还是相关的人员多一些,不错对于一个同样的问题,处理方法当然也是大同小异的了,希望看到此贴的新手可以对照总结一下,以期能帮到你。

网友:
我觉得18楼说的是比较好的,我平时也是这么作的。在此再补充一点,还有就是制作一个老机专用的系统盘或U盘(可以引导的,具体怎么制作U盘启动?你自己在本论坛搜一下,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至于用哪个系统因人而不同,就不多说了。

网友:
启用VGA模式,正常调整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哈哈····这个我没碰见之前也弄得我头大··无论从装多少次的系统都是一样···以为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没想到是分辨率的问题呢

网友: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经验吧!遇到的多了,慢慢记录一下,时间久了,经验会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