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hp cq41 带SLIC2.1 的bios

楼主(2010-11-08):
谢谢,我的cq41无法装win7

网友:
CQ41 的 bios 都有带 SLIC2.1。
你的是什么版本?自己找:
http://h20180.www2.hp.com/apps/L ... q41&x=9&y=4

求 bios,起码都应该写清楚版本或型号,要不找了个错的刷死了怎办?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老大的回复,我的事cq41-204tx,我已经刷到最新了。只是SLIC2.1是隐藏的,没有打开。

网友:
运行 Everest 软件就可以查看到 SLIC2.1 有没有打开.
不能先裝 HP windows7, 要先刷 SLIC2.1 BIOS 之后裝 HP windows7 才能自动激活.

最新是 BIOS F.0C, 內有两个版本 140AF0C.bin 和 1409F0C.bin.
应该是其中一个屏蔽了 SLIC2.1; 你机子上 BIOS 现在是什么版本?
刷的时候连 DMI  一起刷才能打开 SLIC2.1;或刷后用 HP DMIFIT 2C10 Utility 改.

大多手上沒厂家 OEM windows7 的人,是先刷 SLIC2.1 BIOS,  裝 windows7, 然后用 Windows Loader Version 1.9.3 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