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一下这屏需要哪种驱动板和程序

楼主(2010-11-08):
有一个17寸的屏和通用高压条了,大家帮忙看一下还需要什么样的驱动板和程序、屏线、按键等,最好是给出钩买这些东西的淘宝链接。谢谢大家了

网友: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number_id=259572489
你到这找吧.我就是在这买配件的.如果不会刷程序就买个2621.要不就让店主帮你写个程序再发给你.

网友:
这个屏是最普通的17方屏啊,用个乐华的2025L就OK啦,很简单的,

网友:
鼎科2621免烧程序的就行

网友:
这是个典型的17寸的lvds接口的屏,用通用板应该好点亮,高压板就用普通的4灯小口高压板就行,如果用通用驱动板注意还得更换相应的通用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