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LW-3202A电源吱吱响

楼主(2010-11-08):
电源不能开机,我测紫色有5v,短接绿、黑风扇转动正常,上机无法启动电脑。还有就是不带负载,只要一接市电就有很低的吱吱声,拔了市电过几秒钟声音才停.仔细测了一下,通电绿色4.97v,短接绿黑线后风扇转,测灰色5.03v,黄色11.85v,橙色3.3v,红色5.03v,蓝色-11.76v。仔细一听,变压器发出的声音。该电源用13009+7500+339。代换初级部分的电容50v 10uf,故障依旧。仔细检查7500的8脚的945有点漏电,一路上的电阻2.7K也变无穷大。两者更换后,短接测试,听着呼呼的风声,如闻天籁。。。。。

网友:
应该不是电源问题吧!电压供电什么都正常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