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K8T80-A7不能关机

楼主(2010-11-08):
今天客户送来一块映泰K8T80-A7主板,不点电。 量待机供电正常,一看有ATPA01芯片,就直接换了一个,还是不开机。 再查线路,发现PS-ON 通了一个ATOVP1的芯片。这个芯片没有,就把它 2  ,6 脚连起来了。 这下上电正常了,不走字。 换8705IO,走字正常了。 进系统,发现不能软关机。 点PWRBTN,也不能关机。 都是复位灯常亮,风扇转。 上网查了下,没找到VIA芯片组的开关机时序。就找了个AMD系列的NV芯片组时序,估计差不多。

对图量,PCIRST信号没了,1。2VHT,VCORE电压也没了,再量ATPA01脚的SUSB,SUSC都为低电平了。 PSON脚却还是低电平。我想问下高手,是不是这个ATOVP1芯片,不能2,6直连呀。 好像以前也碰到过直连后不能关机的问题。

网友:
这个芯片是把3 6脚直连的不是 2  6脚。

网友:
ATOVP1 is a system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OVP) device. When the monitored ... ATOVP1 provides two sets of voltage input to activate this protection. mechanism. When any OVP events occur, system can use this input preventing from ...

1# GND  2# PSON_IN#  3# OVP_OUT  4# OVP_SET1   5#  OVP_SET2   6# PSON_OUT#   7# 5VSB   8# SIREN#/LED#

是过电压保护电路。当过电压发生时,6#脚为高电平(接电源PS_ON)从而关掉电源。
3,6直连?
我想把6# 断开就不能保护了。( ~

网友:
我也有两块磐正的板子故障就是当软关机或者是强制关机时,测试卡的复位灯就常亮了,板子在开机的时候能正常使用.希望能有高手为我们指导下.,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2 6脚相连的,看来技术小组成员的回答也不一定准确,看一下PDF就知道了,这个和ATTP脚位定义不是一样的。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原来是不开机的,换了ATPA01G后还是不开机,后来短接ATOVP 2   6脚后可以开机,但是不能关机,进系统后不能关机,S3 S5信号已经是低电平了,可是ATPA01G的12脚还是低电平,我也在怀疑是不是ATOVP的2  6脚不可以短接呢?还是新买的ATPA01G是坏的呢?买了两个新的ATPA01G换上都是相同的问题

网友:
手上也有~求答案~

网友:
去看下饼哥的ATPA01换8282的案例  你就知道什么叫牛X了

网友:
哥哥你可以试着换下CPU电源管理芯片!也许有收获哦

网友:
按照这个修

网友(2010-12-10):
看不懂啊,救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