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R510无复位

楼主(2010-11-08):
一台三星笔记本通电开机后自动断电,拆机后发现隔离电路4435B场管烧了,更换后开机不会断电,就是没有复位信号,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主手里有没有图纸啊 有了先查PLT_RST#信号是不是出来了,再查VCOREPG信号是不是有了  照着时序去查 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谢谢指导,我试一下

网友:
是的,所有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