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A9N4-FGR掉电

楼主(2010-11-08):
开机几秒掉电,测试卡显示CF,该板是单桥,于是试着压桥开机,过了内存,但到了33就掉电了,有时到65才掉,每次开机掉电的时间都不一样,会不会是桥虚焊引起掉电,我是用的土炮,只加焊过显卡没加焊过主板的单桥,怕加焊不好会不开机,请问会是桥虚焊的问题吗?

网友:
加焊吧,没什么说的

网友:
等下试一下

网友:
NV芯片组的桥。 32M时钟没有起震会跑CF.楼主查下

网友:
这个没什么说的,可以直接加焊试试

网友:
CMOS电路问题引起跑CF,电池有没电 CMOS跳 是不是松了  晶振是不是不起振了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