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7寸液晶带不起负载维修

楼主(2010-11-08):
优派17寸液晶,高压板坏了,断开高压板供电,单接屏供电,12V,5V跳变,空载时不跳变,分析:一般带不直负载的原因有:IC坏,滤波电  容,先换PWM,再换光耦,故障不变。最后把输出所有的电容换了。此机修复。

网友:
感觉楼主换元件是只凭经验或者靠蒙。。。

网友:
学习中。。。我家显示器也是优派的

网友:
搞了半天还是电容漏电,像你这种机子,在联想的机子我也碰到过。不过没有修好,换了也是一样的,最后还是没有搞明白,请问还有什么方法没有

网友:
带不起负载,也就楼主所的几种可能了

网友:
修这种机子应先易后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