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HDR-HC7提示湿气凝结

楼主(2010-11-08):
      sony HDR-HC7提示湿气凝结,报错C:21:00,用风筒吹了好长时间也不行,会是哪里引起的呢

网友:
湿敏电阻有问题了.风筒不是万能的,温度太高,小心把磁头搞坏了.

网友:
吹吧,吹坏拿去修就可以了

网友:
湿敏电阻直接拔掉是不是就好了啊

网友:
这个电阻一般位于什么位置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儿,你也太狠了吧,又没打多高温度,吹不坏的

网友:
一般位与带仓传动马达边上,不能直接去掉.

网友:
恩,换个几百欧电阻应该就OK吧

网友:
和普通电阻不一样.,,.贴片,,由碳膜感应湿度,,,

网友:
谢谢合成版主,这机湿敏电阻虚焊,重焊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