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主板点不亮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0-11-08):
815EPT的板子,点不亮,确定不是电源问题,短接主板的POWER SW却能点亮,确定不是机箱开关问题,真是奇怪的问题

网友:
老主板,先清清灰。

网友:
那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你想说明什么问题?你的意思是直接短接开关针能点亮用机箱开关就点不亮吗?

网友:
这东西,除了灰尘外,复位开头短路也有可能。不过换句话说,这东西有修的意义吗?

网友:
机箱开关按钮到开关排针无跳变,看看有没有接触不良呀

网友:
  先换个I/O试一下

网友:
LZ是外行。最直接的。 换个IO吧

网友:
这种板真的没有维修的价值了 如果客户一定要修就先换个IO吧

网友:
换个机箱,哈

网友:
问题的确很奇怪,关机倒能用机箱开关关的

网友:
短接power SW都能点亮那就说明还是开关有问题

网友:
io问题 先查cmos电池有电没有 再换io

网友:
能关机怎么可能是开关问题呢

网友:
那机箱换块板子就能点亮的啊,所以說是很奇怪的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