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点的电压多少 有没有人可以帮我算一下

楼主(2010-11-08):
这个帖子发过了  但我还想要问一下哪本书有交怎么算的
   数字  模拟都没教   本人是自学的   所以对于有些简单的
    东西不是很懂!!!  这是要算一下运放器 需要的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去看一看初中的物理

网友:
10/11*10自己算下吧

网友:
二楼说的不对吧,A点的电压应该是1K的消耗的,应该是这样算的:10V/(10K+1K)*1=0.9V

网友:
用IPOD算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10-(10/11000)X10000=0.9v
闭合环路电压代数和等于0。电流流过电阻就有一个电势降,降多少就是电流乘以电阻。

网友:
实在不行这么简单的电路你接一个,亲自用表测一下,增加印象。

网友:
F10-(10/11000)X10000=0.9v

网友:
自己测量一下就知道怎么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