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SW9进入工厂模式后关机会白屏一会

楼主(2010-11-08):
我昨天用自己的飞利浦190SW9进入工厂模式,由于里面的英文看不懂就退出,但是关机后发现屏幕先关闭大约2秒后白屏,屏幕中间显示AGING这个英文,大约3秒后又自动黑屏,每次关机(是指关了主机)都是这样,怎么取消呀?请高手解答,谢谢先?

网友:
补充说明一下,该显示器使用正常,我只不过想了解一下工厂模式,结果就出现上面的现象

网友:
还是工厂模式下没有正确保存退出引起的,或者你开启了工厂模式下的测试等功能引起的

网友:
楼主你怎么进的工厂模式啊 看看是不是哪里的数据设置不对啊

网友:
一般进菜单恢复一下出厂设置就OK了

网友:
谢谢各位!我进菜单重置一下就好了,我也是看到有关显示器进入工厂模式的方法,就想试一下,我的飞利浦是在关机状态下按住MENU和AUTO键,再按POWER,开机后再按MENU键就出现工厂模式啦,想不到还弄不回去了。

网友:
人家有事才修,楼主没事也修,呵呵!

网友:
人家有事才修,楼主没事也呀,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