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1943S高压问题,修了好久,总算修好了,申请转正

楼主(2010-11-08):
今天接到一台LG1943S,试机闪一下,心想LG的一般高压或灯管,先用灯管点了下问题一样,于是开始修高压,通电量了下12V/5V都有3.3V也有,指示灯开机亮蓝光,发现高压部份是两个4546(双MOS管,N+P),电压也到S极于是换了个P605(通用)还是不行,于是查G极进芯片OZ9938第一脚和15脚,接示波器,开显示器,发现开机时15脚有波形,一下子就没了,但第二脚供电还有(5V),于是怀凝OZ9938坏,但觉得一般这种芯片坏的很少,但也不知道什么坏了,就找了个三星板上的,直接代换了,开机一试还是一样,无赖,在网上问了下,有人说是不是小元器件坏了,于是又将小元件一个一个的量,还翘了一脚,量了半天还是没发现什么坏啊,还量了下高压包次级线圈,相差不大,还真没头绪了,想来想去也不知道到底哪出问题,又仔细量了下,电压还是到了S极,G极无输出,心想难道我换的OZ9938是坏的,手上没有了就找同行借了个换上,开机一看,呵呵,你也知道答案了,只是我没想到真是OZ9938坏了,而且我换上的还是个坏的,转了半天终于弄好了

网友:
实在是想不通直接改高压条算了!

网友:
第二张图堆锡堆出个“大写的人”

网友:
那就没意思了,要是动不动就改那还修什么啊,那我们也不叫做维修的了,修的好的为什么要改呢,那不浪费资源吗

网友:
刚开始你要换上好的不是一下就对了吗?走了点冤枉路。

网友:
呵呵,那是,问题是谁也没想到啊,我还是在一块板上拆的

网友:
呵呵 不错,我一般都是直接改换的

网友:
“官僚主义害死人啊”用拆板件代换首先要确定是好的才行,否则————

网友:
小伙子,多努力一下!!!!

网友:
现在向你这么敬业的少喽,一般都是改版

网友:
LG1943S一般都是灯管部分的问题,高压板的问题比较少

网友:
Lg 高压包坏的也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