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影驰9800gt 中将版开机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0-11-08):
显卡因风扇不转导致现在装上后主板开机不加电,拔掉显卡就可以正常开机.想问一下这显卡大概那出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显卡电压 出问题了,主要查12V供电

网友:
再问一下这样的维修费用怎么样

网友:
兄弟 你是来问路的, 如果是给我维修最少会收你100,主要是你的卡值多少钱来收费的,你来问路也没用的

网友:
是啊,查一下12V供电,一般是有MOS管短路了

网友:
GPU供电上管短路换场管跟PWM芯片这个卡一般都要在60块以上要不然都没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