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55V不进入系统

楼主(2010-11-08):
接一台BENQ R55V机器,开机后进入到WINXP画面后不动(即不能进入系统)。关机后,把光驱在机器中拨掉,重新开机,就可以进入系统开机了。请问各位高手此是什么问题引起。谢谢各位!!
问题

网友:
光区坏了吧机子不是好还问什么啊

网友:
光驱引起的开机 换了就OK啊

网友:
不一定是光驱,也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修过几台HP V3000的机器光驱坏出现类似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