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在线等 请各位高手进来看看 联想怪问题

楼主(2010-11-08):
联想l195wd型号。MUC写过不得(用联想L195we的)还是那样。按键换过不得,什么按键都没有作用,就是出现图片里的提示。长按菜单键解锁也不得。请各位高手指点。   不知道那个大师遇到过这样的故障呢??????

一显示这个图案时就想自动调整一样。

网友:
j看看这个显示器怎么样进工厂模式 是不是可以调整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怎么样进工厂模式的啊

网友:
按键板拔掉了试一下没有   拔掉了试一下 不行的话查MCU键盘电路的分压电阻和电容以及稳压二极管等

网友:
按键全换,测下按键电压下常不

网友:
拔了按键是正常的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既然拔了按键板正常,按键也换了,按键板上没有其它东西了吗?
这么简单的问题,要盖10楼?

网友:
都量过了的都是好的哦

网友:
拔掉按键板正常,那肯定是按键板有问题了,仔细查查

网友:
应不是按键板问题,因按键已全换;应是管理按键板芯片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以前也遇到过,最后还是换驱动板来处理

网友:
按键部分可能有地方短路了。

网友:
按键板上的电阻 电容  二极管   一般二极管问题较多

网友:
我也遇到一次这样郁闷的故障,不过不是这个牌子滴。那是个双面的按键板,拔掉按键板连线一切正常,插上就不定时乱跳菜单。板子就5个开关,没有其它任何元件,包括贴片也没。将开关全换没用,情急用老虎钳把新换的开关全部拔掉,菜单照跳不误。在没个开关上并联1000p电容有效果,可大大减少跳单几率,但偶尔还是会跳。极度郁闷中用5个贴片开关代替原来的直插式开关粘贴在按键板上,不让其与板子有任何电气接触,拔除原线用细排线直驳驱动板,故障彻底排除。这是本人唯一一例没找到原因修好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