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笔记本代码跑A5

楼主(2010-11-08):
1台IBM T43的
笔记本
能够开机,诊断卡代码跑A5,电流为1.34A左右,插不插内存条代码都跑A5,已更换过82801FBM南桥,加焊过北桥和显卡,但故障依旧,量CPU地址线和数据线阻值都正常,不知什么原因,请朋友们指点指点!!
诊断卡代码

网友:
不明白楼主说的可以开机时指可以上电吧 你的A5是开机就走这个代码还是走什么代码到这里停住的 最好先看看是不是检测到内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