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 加载显卡驱动掉电

楼主(2010-11-08):
今天接一台HP6515B笔记本电脑,听客户描述是进系统就掉电,经客户同意后可以装系统用U盘进PE系统,发现不掉电。装完系统之后进了WINDOWS滚动条就掉电,取消显卡驱动就很顺利进入系统,以为是显卡问题。重做了BGA,涛声依旧,更换了CPU,还是一样的现象。在论坛上看了一圈,好像还没有人能够解决,都在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我思考了一会,会不会是北桥供电出问题了,有些人说在显卡供电加电容,我就想:会不会是漏电造成的呢?于是就用示波器测波形,果然有杂波。于是把北桥供电1.2V、1.0V、1.8V电容都换了,1.8V的电容330UF更换之后,还是一样的掉电,然后就更换1.0V和1.2V的电容,换成220UF小的有极性电容,OK,故障解决了,顺利进入了系统,加上显卡驱动也不掉电了,喝杯茶,休息一下!

网友:
楼主测的是哪个有供电有杂波,还是那几个都有杂波呢。请指教

网友:
没示波器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没办法修了?楼主测的是哪个的有杂波?

网友:
是啊,我也想知道LZ测的是哪个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