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8FP开机满屏竖直彩色线条

楼主(2010-11-08):
今天接修一台DELL E198FP开机满屏竖直彩色线条,多次开机时有时可以正常显示
(也是开机时花屏几秒钟然后才正常),但正常显示最初几分钟内,屏幕有闪烁,后面就正常,手头上刚好有同型号的机器,就代换了屏线、驱动板、电源板也代换了,故障依旧,请问哪位遇到过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了检查下吧

网友:
主机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点评):
注意看清楚主题再回复!

网友:
屏电路吧,查下上面的双二极管,曾经碰修好过一台

网友:
除了屏线问题就是屏电路,加焊屏芯片试下

网友:
楼主都换了屏线、驱动板、电源板,为什么不换屏试试看

网友:
确定是屏的问题,加焊了屏显IC,故障依旧,

网友:
买台新的了为

网友:
   屏的问题吧,搞不好的

网友:
屏的问题额

网友:
不是本人的显示器,接的一个客户的,图从网上找的一个,屏显IC为SPFD3220B-HF083,PWM IC为F6799,网上查不到相关资料,哪位大哥有资料共享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