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md 610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0-11-08):
今天也接了台清华同方的,开机的时候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拆出主板来电流只有0.3A,AMD的U,北桥用的是6100的。是不是这北桥虚焊了?但拆出主板也电流都没跳变,不可能拆出来就更严重的吧?还有就是0.3A的电流好像小了点呀,正常的话应该也是0.7A电流以上的呀。
不显示

网友:
加焊下北桥试试

网友:
可以确定北桥脱焊了,重做吧 而且铁定了3个月返修

网友:
现在维修不在保修期内返修就OK的了。呵呵,明天早上加焊看一下。

网友:
把北桥加焊了不行,然后取下重新植球OK了,电流有点低,所以我也不能确定是北桥的问题,如果电流有0.6上应该就能肯定是北桥了。现在烤机一天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