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 1.05

楼主(2010-11-08):
IBM t42 待机3.3 5 1.2 1.8 都有 (但感觉电源插上后1秒钟后出来) 开机0.50   1.2v消失  1.05没有 2.5 1.25都有
q2 q6 换过 1845(u29)换过 1845 4教电压有 11脚 5  9脚5  21  22 都5v  可气的是12脚也有3.3v     c597(1.05)电容换过  1.8 1.2电容也换了
求高人给点思路
对 来的时候 是被我徒弟 没按1845加电  搞短路了  换了q6  后 1.8电感短  换了南桥  北桥

网友:
第一次求助  自己顶起来

网友:
看看短不短路,修过复合场管坏的,不是很明(内部的上管D极和下管的S极断开)

网友:
收徒弟第一件事 就是不能拆了芯片通电,必须要告知的! 这种板子 ,难修哦

网友:
T4系列的南桥爱断线,显卡爱虚。。。。一堆毛病
看的头都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