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VC 上内存掉电后2秒钟重启

楼主(2010-11-08):
华硕A6VC 上内存掉电后2秒钟重启 。内存的电压正常 。北桥换过了,内存供电的电容换了。故障依旧
麻烦各位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
用内存测试卡打一打阻值吧, 这板子碰到过内存数据线开路的

网友:
那有没有排除内存咯!我今天就遇到一台机子是进系统重启  换条好的就ok了   都测测哦!

网友:
内存条都换过了,内存的AD线也检测过了
插上内存再插上假负载 测量内存的时钟的电压在不停的跳变

网友:
应该是内在供电不良吧,修过联想的一款机器是这样

网友:
北桥的供电不够也会这样,应该是供电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