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20筆記本很多時突然間無反應

楼主(2010-11-08):
裝window xp 使用時突然間停頓 按老鼠 按鈕都無反應 一日會有約二次 熄機重開又無問題 是window或機有問題嗎 請指點謝謝
window

网友:
你说的情况是死机吗?这种情况硬件的可能是散热不好吧,先排除散热和系统的问题再说

网友:
排除系统问题和散热问题后,可以考虑一下通病,CPU供电芯片ADP3421可能不良!

网友:
楼主的意思估计是说 很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