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845GL主板一个

楼主(2010-11-08):
一客户送来一杂片红色845GL主板,故障现像是不上电. 量待机3.3V正常,晶体启振. 查PWRBTN到IO(W83627HF),PS-ON到IO线路都正常. 就换了一个IO,还是不上电. 就从网上下了IO引脚定义

量70PIN RSMRST信号电压为2。3V,偏低。 跑线进南桥,切断进南桥的线,就变成3。3V了。 由此断定南桥坏

网友:
手上也有块这样的板 期待高手的回答 学习下

网友:
看slp--s3信号有无高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