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2的大液晶显示器能用普通的高压板。

楼主(2010-11-08):
由于22大液晶显示器的高压供电是23伏左右,它能用普通的高压板代换吗。普通的高压板供电写的12伏。
液晶显示器

网友:
22液晶基本也都是12V供电啊,功率大一点的都可以用。如果是23V普通 的高压条就不行了

网友:
不能用的,电压太高了

网友:
普通的4口小灯,我之前试过用在16V的板上试过可以,再高如20和22V就不敢放上去试啦。

网友:
不能用12V供电的普通高压板去换,网上有24V的高压板买一个吧。

网友:
需要的电压太高了 要买适用的高压板材可以

网友:
用24v的高压板吧,12V的就算能用也怕出问题

网友:
24v高压板 有卖的啊 不要冒险咯 要保修的 呵呵

网友:
电压太搞了 你可以用8V到24v的代替的

网友:
一般的电压条是不能用的!你要用的高压条耐压值要大于电源板给高压供电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