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突然关机

楼主(2010-11-08):
刚开始的时候,是玩游戏的时候,突然就关机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一摸机箱发现里面太热了,就给盖卸下来了,然后从抹了回硅胶,好一段时间后CPU又热了,然后再摸硅胶就不好使了,再然后我就买了个小风扇对着CPU吹,又好一段时间,现在对着吹CPU都到90,100度了,玩游戏的时候是这样,平时不运行软件就没事,运行Dreamwer改网页,又关机了。  不定时关机,在玩游戏(魔兽世界)的时候最为明显,

处理器:     AMD  Athlon 64×2 Dual Core 5200+
主板:         Colorful  C.N520T (Nvidia nForce 430(MCP61))
内存:         2 GB (kingston DDP2 800MHz)
主硬盘:      Seagate ST3160815AS
显卡:         Nvidia GeForce 9400 GT (128 MB)
显示器:     Topview LCD078C 932W (19.1英寸)
光驱:         PIONEER DVD-ROM DVD-130p DVD光驱
声卡:         Nvidia nForce 430(MCP61)  HD  Audio  Controller
网卡:         Realtek RTL8101E/8131 Family PCI-E Gigabit Ethernet NIC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吧 !!!

网友:
处理一下显卡的散热吧,好多都是显卡引起的,显卡跟CPU近产生的热量散不去,

网友:
你也真幸运,AMD的CPU,到这个温度应该早就挂了。

第一,应该使用好的产品配件,CPU散热器尤其重要。不要贪图便宜用现在所谓的“盒装”的散热器,全都是地下工厂里制作出来,没有质量更没有性能可言。

第二,CPU散热器与CPU表面之间要涂的导热硅脂并不是越多越好,这是很多人不懂的误区(有些人还叫硅胶!)。只用涂上薄薄的一就可以,保证CPU表面及散热器表面都有即可。

第三,CPU散热器与CPU接触一定要紧密。并不是看着已经盖上去就可以了。有时一些偏差都可能导致两者结合不紧密造成CPU散热异常。仔细注意一下散热器是否一边高一边低,没有和CPU结合好。

第四,如果散热器的风扇效果实在太差才考虑用其它的大风扇,对着吹。如果风扇效果可以,则不需要用大风扇,因为机箱内的空气气流还是有讲究的。乱了,没效果。

第五,如果觉得都没有问题了,但是从CMOS中观察到CPU的温度还是偏高的话。恭喜你,你买到一颗体质差的CPU了,因为它天生的高温。这里还有个偏方可以治治,就是降CPU的工作电压。记得CPU的工作电压有0.4V的范围内可以调节的吧,慢慢来,小幅度的调节再观察CPU的温度。运气好的话,在CPU稳定工作的情况下,能降下十几度。

忘了,专业的东西我说不来。CPU座周边的电路也要注意。如果元件存在虚焊的情况,也会引起高温的。

网友:
那是CPU的温度太高,掉电保护。换个好点的风扇吧。。散热片要贴近CPU。。试下吧。。。

网友:
可以煮鸡蛋了。 换个铜管大风扇,包你搞定

网友:
谢谢了啊·
我换个风扇先试试咯

网友:
楼主,按照3.4#的建议应该没错。

网友:
这个问题是明显的散热器不行呀!!!!!!!!!!!!!!!!!!!!!!!!

网友:
都知道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感謝 4樓大大 學習了

网友:
4#说得对
机箱设计也有个啥ATX标准,包括气流路线等等都是有要求的
把盖卸下来会影响整体散热,还有灰尘和潮湿的副作用

网友:
弄个散热塔  绝对不关机了

网友:
   换个带铜片的风扇试试吧   ·抱你马上见效

网友:
用铜芯的散热。我的U是P4.3.06 开机90度。一解压东西就关。后来去旧货市场淘了个4000多转的散热。问题解决!

网友(2011-05-25):
这问题我见多了!!CPU有问题!!!换一个CPU故障排除!!!!

网友:
换个好点的风扇事事哦

网友:
换个好点的散热器!自我保护功能导致的

网友(2013-03-03):
长见识了!!

网友:
估计要换CP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