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MPE800-L Ver 2.0网络连接出问题修复一例

楼主(2010-11-08):
今天修的一块七彩虹 C.MPE800-L Ver 2.0网络连接出问题的故障,对这块集成网卡的主板卯上了。
该主板表现为:
有时在Windows XP操作系统的右下角有红色的叉叉出现。
有时候Windows XP操作系统无法检测到网卡硬件的存在。并没在CMOS中关闭网卡的功能。
在本论坛里搜不到该型号主板的任何信息,只能自己处理。

先处理检测不到网卡芯片的故障,因为该故障出现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简单的先给换掉25Mhz的晶振,没有起作用。因为是时好时坏,可能存在虚焊的情况。于是对RTL8100C网卡芯片进行加焊,加焊后系统能够检测到网卡了,多次测试没有出现时有时无的情况。

本以为能够检测到网卡芯片已经搞定,哪知XP桌面的右下角始终有那个红色的叉叉存在。自己这边网线和交换机都是没有问题,还是主板方面的问题。再从简单的着手,将网线的RJ45插座及线路的数据泵进行加焊。加焊后一试,好了。

网卡芯片是集成的,换晶振和加焊如不起作用,只差换芯片本身了,幸好被瞎猫碰着了。这主板也坏得真彻底,网卡相关的全虚焊。

网友:
不会这么巧吧,我的一般是换掉网卡好的

网友:
换个芯片吧。

网友:
写个后续吧

今天客户打电话来说这个主板老毛病又来了,一听电话心里就有数了,这主板非得要换网卡芯片不可。

取来主机后,更换同型号的RTL8100C网卡芯片,换好芯片后,检查有没有连焊,一切正常。上机测试,结果同样系统里发现不了网卡,连小哨兵硬盘还原卡也检查不到了。更换好几块还原卡一样,更换不同的PCI插槽老样子。

最后只得将网卡芯片取掉,此时还原卡能够发现了,装个独立的网卡算了,希望以后不要再出问题。